[STM32]
STM32与PC串口连接不上

楼主:
折腾了3天,还是没弄好。这个程序的功能是通过串口发送字符到PC,超级终端显示接收到的字符。问题来了。我打开超级终端,设置端口,选择COM1,系统提示无法打开COM1,售后告诉我说是COM1被占用了。然而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图:

USART1_DR是数据寄存器,但是在调试过程中我发现该值一直为0,这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我对于他们的代码的吐槽,对于串口波特率的设置,如图:

u16 USARTDIV_zhengshu和u16 USARTDIV_xiaoshu这两个变量,绕了一大圈,最后
USART1->BRR =  USARTDIV_zhengshu;
USART1->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但是看到这张图后我笑了。

最后,大家来瞅瞅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A(2014-03-08):
还是看数据手册比较靠谱。

网友B:
还是用库函数吧,莫名其妙的问题可能少点。

网友C:
楼主这张表我貌似在哪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张表我貌似在哪见过。。。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