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4-03-08):
d

网友A:
UG6600?.按照这个搜下试试,

网友:
找淘宝,商家肯定知道

网友B(2014-04-09):
估计是ASIC

网友C:
专用芯片---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D:
估计搜不到,否则楼主也不会问了啊

网友E:
看样子是 欧姆龙的PLC上面的

网友F:
可能是定制芯片吧!

网友G(2015-02-27):
淘宝网不少每个宝贝都能搜得到的哦,这个芯片从来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