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RA8875 刷屏问题

楼主(2014-03-08):
RA8875 接了一个字库芯片 显示字符和汉字是实现了。但是同一位置前一状态不会清除 比如显示 时间
尝试了
1. BTE填充  存在闪屏
RA8875_BTE_Pos_Write(0, 0);                                                                                                    //BTE目标对象起始坐标RA8875_BTE_Size_Setting(800, 480);                                                                                                //宽度和高度设定

RA8875_BTE_ROP_Code(0x0c);                                                                                                    //数据目标 == 数据来源
RA8875_BTE_Foreground_Color_U16(COLOR_BLACK);
RA8875_BTE_Write_CMD(1);
while(RA8875_BTE_BUSY_Check());

2. 直接写数据  也存在闪屏
        for(i = 0; i < 20; i ++)
        {
                RA8875_Cursor_Write(x, .y + i);
                RA8875_WriteEnable();
                for(j = 0; j < 160; j ++)
                {
                        RA8875_WriteRAM(COLOR_BLACK);
                }
        }
3. 写矩形功能 也存在着闪屏

最好是直接对对应显示内存修改要改的值 怎么操作 求助
求助下 其他办法

网友A:
前一状态不清除, 存在闪屏
恐怕是底层驱动的缺陷, 或者速度太慢.

网友B:
不用先清除,直接写字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