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Altera FPGA 结合千兆网芯片88e1111实现千兆网功能

楼主(2014-03-08):
价格:1 元

     目的:使用千兆网将数据从计算机中下发到FPGA中
     条件:千兆网芯片是88e1111, FPGA芯片是Altera公司的EP2C8Q。
               硬件已经有了,电路板也有,以前采用的是UDP的方式实现数据的下发,目前想换成TCP/IP的方式。
      要求:速度尽可能高

网友A:
UDP是USB传输吧

网友B:
版主,ICP/IP协议分为TCP和UDP两种。。。TCP是管杀管埋,UDP是管杀不管埋。 其实按照楼上的说法,其实没有必要的,UDP通信上面加个协议响应就是了,而且这个应该是操作系统下面的事情,与FPGA无关,因为既然能UDP,肯定可以TCP。纯软件改协议就搞定了的

网友C:
哪里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ICP/IP协议分为TCP和UDP两种。。。TCP是管杀管埋,UDP是管杀不管埋。 其实按照楼上的说法,其实没有 ...

对,使用UDP时只能有一个设备啊,就是我的主机可能还会通过网络做其他的事,所以就希望改成TCP/IP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项目?

重庆这边的,是实验室的项目

网友D:
这个东西做过,2003年的事,那个时候的千兆网还没普及,就用FPGA做。实际上那个时候连802.3协议都得买。
需要合作的话QQ386423019

网友E:
路过看一下,感觉难度不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使用UDP时只能有一个设备啊,就是我的主机可能还会通过网络做其他的事,所以就希望改成TCP/IP这种方 ...

多开一个线程不就OK了么?反正千兆网络带宽够,只看你CPU能不能跑起来而已

网友F:
杭州的路过 可以一起讨论下啊 现在刚在做IP解析的项目

网友:
专业以太网测试仪表设计,有兴趣请假QQ:284161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