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如何定义一个 内存 为 如下(已经解决 另一帖)

楼主(2014-03-08):
  unsigned char pdata *Adr08 _at_ 0x08;
  unsigned char data  Ram08 _at_ 0x08;
==============================================
union temp8
{
  unsigned char pdata *Adr08 _at_ 0x08;
  unsigned char data  Ram08 _at_ 0x08;
}Dram;
==================================

因为 定义 为指针后 不 能做  Ram08|=0x04; /运算

网友A:
地址重叠了
没有必要指定地址

网友A:
不对
联合,结构体指定地址不是在这里
typedef union{
    char x;
}t_test;

t_test my_var _at_ 0x60;

楼主:
TO  楼上       因为 地址要参与 运算  51  P0的地址和数据是重叠 的   所以 有上面需求

楼主:
        ANL     08H, #71H                ;//地址进行运算
        MOV     R0,  08H                ;//取运算后的地址
        MOVX    @R0, A                        ;//送外部RAM

网友B:
用C为什么要指定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为什么要指定绝对地址?

因为需要  所以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