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连接TDS560USB PLUS仿真器

楼主(2014-03-08):
Z:\ShareFolderXP\ARM端可以连接,但是DSP端连接不上,向大家请教啦.

网友A:
就应该只能连接DSP的  ARM肯定连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应该只能连接DSP的  ARM肯定连不上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我的似乎是ARM端可以连的上,然后DSP端没有反应。我是新手,有好多不明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应该只能连接DSP的  ARM肯定连不上的

我用的是达芬奇的DM6446,看网上的**,也是先连接的ARM,然后连接DSP。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不行。我刚注册,没权限发表链接: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达芬奇的DM6446,看网上的**,也是先连接的ARM,然后连接DSP。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不行。我刚注册 ...

帮你咨询一下    我认为连接到ARM端不会用到TDS5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我认为连接到ARM端不会用到TDS560吧

恩,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我认为连接到ARM端不会用到TDS560吧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板子上有拨码开关设置DSP的启动方式,我设置错了。最终还是被老板给指出来的。。。还是要感谢版主热心给新手解决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