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 双管反激的电源mos管驱动变压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4-03-08):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原理图对吗?mos管驱动变压器怎么设计啊,简单的弄了一个发现波形畸变严重。

网友A:
lz能分析一下你的电路设计思路吗

网友B:
呵呵,一起探讨探讨啊!!

网友C(2014-06-08):
这应该是正**电源吧?:lol

网友D:
你的C2 C3 R7 R8是干什么的?这种1/2电源电压在半桥正激才能见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正**电源吧?

Q4 Q5和变压器串联的,更像反激。。。。。

网友D:
这个电路,漏感的能量可以返回到电源,不过需要上下两个管子,成本似乎会高一些。驱动消耗应该会高一些;导通损耗,因为管子的耐压需求起降,有可能不增加,但是如果你是用在90-265电源上,管子反而不好找。。。。

网友E:
这就是标准的双管正激电路,MOS需要浮驱,也不一定非要用变压器驱动,还可以用别的东西驱动

网友F:
这是双管正激结构,不是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