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稳定性的一个实例

楼主(2014-03-08):
手机上网,不能上图,口述电路结构:三级运放,直耦,接成跟随器的形式,来测试最严酷的条件下,系统频率稳定性。
跟随器的同向端接VDD/2直流源。
测试结果是频率响应良好,低频是三级应有的60dB/dec ,单位增益处20dB/dec,BODE图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瞬态响应测试是低频震荡的。

为何交流小信号分析结果如此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余量

帖中已说"BODE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这样,嵌套补偿部分省略了。
ac测试良好。

原因在于第一级的线性输出范围,比第二级大,导致不匹配。

运放+调整管组成的电压调节器,相位裕度只有5度,但瞬态响应良好,没有问题。

网友C:
很疑惑。看不到电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

楼主:
只是针对近期所说的稳定判据问题,说明实际问题绝非教科书上的那么简单。
交流小信号分析,极富欺骗性,故只能当做辅助手段用。

另外,许多实用系统,都是多环反馈,问题更复杂,不是简单的保证每环都稳定就行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针对近期所说的稳定判据问题,说明实际问题绝非教科书上的那么简单。
交流小信号分析,极富欺骗性,故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信号的分析的基础是系统已经进入了稳态

你做的不属于稳态的实验,所以结果。。。。

需要对针对大信号对暂态分析

网友E:
一看楼上都是大神在讨论,我感觉来排队学习一下:loveliness:

网友E:
瞬态响应测试里的输入信号幅度是不是太大了?导致电路不是工作在小信号状态,所以结果跟小信号分析不一致……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信号的分析的基础是系统已经进入了稳态

你做的不属于稳态的实验,所以结果。。。 ...

你记错了。
它窜上来就找直流点,然后在该点处线性化,然后线性分析。

除了RLC之类的简单线性电路,对像三级运放之类的电路做暂态分析,手工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如果用仿真器,想fix故障点,也是极困难的,原因很简单:整个系统是统一整体,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导致无法区分哪是因,哪是果。

网友F:
此外,若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也不是那什么《电路》所能对付滴。

网友F:
一点提示:

关于T(S)为三极二零的,可能存在单位点以外实轴来回穿越各一次后至原点的。如此,系统还是稳定的,但穿越处频率附近(通常为低频)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振铃。

楼主:
我说过bode图没问题了,还在这上下功夫。
至于幅频曲线多次穿越横轴问题,稳定判据仍能用,但要小改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过bode图没问题了,还在这上下功夫。
至于幅频曲线多次穿越横轴问题,稳定判据仍能用,但要小改一下。 ...

还是没看懂,基础咋就那么滴差呢?

那是Nyquist曲线,根本就不是“bode图”。幅频曲线过0dB只穿一次。

网友C:
能穿两次或以上吗?

网友G:
相位裕度5度,不出问题才奇怪吧

你仿真了多少case? 5度是最差的case还是典型值? 你的补偿器件的偏差有考虑么? 温度?

还有你的bode图的怎么得到的?闭环的STB还是开环拿到的? 开环拿到的话你怎么断开的反馈?闭环的STB你的测试源在哪里加的?

5度的相位裕度做个阶跃的瞬态仿真,这个响应可以接受?? 60dB的滚降到20dB,带内2个零点,对稳定性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位裕度5度,不出问题才奇怪吧

你仿真了多少case? 5度是最差的case还是典型值? 你的补偿器件的偏差有考 ...

现在的仿真器很人性化了,嵌入了模块后,只需在环路中加一直流0V电压源即可,RUN后可获得所有相关参数,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看懂,基础咋就那么滴差呢?

那是Nyquist曲线,根本就不是“bode图”。幅频曲线过0dB只穿一次。

我重复多少次了,bode图没问题,你还说纳亏思特。
我估计你不明白,当幅频和相频只穿越横轴一次时,bode图足以胜任。此时,纳奎思特高级不到哪去。
而且,对于简单的PD和PID控制器,其纳奎思特图都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记错了。
它窜上来就找直流点,然后在该点处线性化,然后线性分析。

但愿你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重复多少次了,bode图没问题,你还说纳亏思特。
我估计你不明白,当幅频和相频只穿越横轴一次时,bode ...

T(S)虚轴上无极点且有无穷远处零点,则Nyquist图和Bode图同源(T(jω),0≤ω<∞),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按你的题设“低频是三级应有的60dB/dec,单位增益处20dB/dec”,相频曲线在幅频曲线未过0dB前就已经移相180度(按正反馈符号约定过零)。如果在幅频曲线过0dB前相频曲线不回到移相小于180度以内(零线以上),则Nyquist图必然环绕(1,j0)(按正反馈符号约定)或环绕(-1,j0)(按负反馈符号约定),即存在RHP零点。如此,系统必然不稳定。但是这样就不会有“单位增益处20dB/dec”(那已经过了两个高频零点)。而如果在幅频曲线过0dB前相频曲线回到移相小于180度以内(零线以上),然后幅频曲线过0dB下降至-∞dB(0),则就不会环绕相关点,系统稳定。

稳定的系统(BIBO)不一定就没有振铃,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比较严重。

网友F:
如果那是个LTI系统,建议画出其Nyquist图,稳定与否一目了然。但如果是非线性系统,洗洗睡吧。估计这里也就是仿真一下而已。

网友F:
此外,由于通常非线性存在关系

    d|T(U)|/dU < 0

即|T(U)|是信号幅度的递减函数,所以一般可以采用小信号判定工作点上是否稳定。若稳定,则一般此系统稳定。

但是,如果上述条件不满足,则小信号分析就会失效。可能工作点上的小信号分析是稳定的,但大信号激励下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T(S)虚轴上无极点且有无穷远处零点,则Nyquist图和Bode图同源(T(jω),0≤ω

BIBO又来了,请问:世界上有电路能UBO的吗??

所以,这个东东,不管是仿真,还是实测,都用不上。

所以,以后别BIBO不住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那是个LTI系统,建议画出其Nyquist图,稳定与否一目了然。但如果是非线性系统,洗洗睡吧。估计这里也就 ...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不会用纳奎思特稳定判据!
不然,你以反馈放大器为例,简述主要操作步骤?

网友F:
引用 楼主:
BIBO又来了,请问:世界上有电路能UBO的吗??

所以,这个东东,不管是仿真,还是实测,都用不上。

“稳定”不谈“BIBO”? 这是多么的内行啊!

好吧,不谈BIBO,那么就是裕度了。这里有具体的要求吗?

凭空瞎扯,毫无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不会用纳奎思特稳定判据!
不然,你以反馈放大器为例,简述主要操作步骤?
...

你啥时候看对过啦?

前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要重复有意义吗?

看不明白可以翻书,任何一本相关书籍中都用详细的介绍。

等你看明白了,若有任何异议都可以提出反驳。但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即明确指出哪里错了。

网友H:
Mark,   回头慢慢看。   还是针对具体频率范围谈吧

楼主:
用起来分3步有,不是你想象的用T(s)倒腾两下就完事的。

另外再纠正你个错误概念:切断环,加激励,另端响应/激励,这玩意并非"环路增益"。当然,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测的数值和环路增益接近甚至相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起来分3步有,不是你想象的用T(s)倒腾两下就完事的

另外再纠正你个错误概念:切断环,加激励,另端响应/激励,这玩意并非"环路增益"。当然,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测的数值和环路增益接近甚至相等。

给几个术语吧:

开环(环路)传递函数——T(S) = A(S) F(S)

闭环传递函数——Af(S) = A(S) / (1 + T(S))

既然是“开环(环路)传递函数”,其“测量”自然是有个人为的源激励

传递函数有时也会和“增益”混用,那是常事(特别是无量纲情况下且主要考虑其模)。

如果这些都不明白,自然不可能理解了,也没必要再扯了....

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几个术语吧:

开环(环路)传递函数——T(S) = A(S) F(S)

你太幽默了,不能撤!
我上面提到"环路增益"有问题,老抽非常"机警"地立马后退90里--用更加广义的transfer function来代替gain,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实际上弄巧成拙了,loop gain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换成广义词之后,就不贴切了。

网友G:
不了解具体情况,看来你的测试是直接看的闭环,插入信号源的时候选择高阻的地方插入,结果会有不一样的,运放的输入端不错。5度的裕度太小了,你说的瞬态良好,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情况(器件,温度等等)是有偏差的,也许是这个偏差吃掉了你的5度的裕度,也许不会,所以最好留足裕度。

Bode图看稳定性足够了,另外你的大环里面有小环的,看看你的增益裕度,不到6dB的话查查你的小环。奈奎斯特用来定参数更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了解具体情况,看来你的测试是直接看的闭环,插入信号源的时候选择高阻的地方插入,结果会有不一样的,运 ...

那换个说法吧:
假如碰到这种情况:AC仿真结果差,Transient仿真结果优。或者相反,前优后差。
请问:此时以哪种仿真结果为准?

网友G:
transient?看你怎么定义transient,正弦波的transient,阶跃的transient,或者编码的transient。
仿真结果以最坏的为准,除了仿真的模型不准外,默认仿真的结果是对的。如果ac和transient不符,找原因。
AC好transient坏,有可能是slew rate或者其他原因。 AC坏transient好,可能你选的信号频率,阶跃还没见过AC坏transient好。多查查原因,默认工具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transient?看你怎么定义transient,正弦波的transient,阶跃的transient,或者编码的transient。
仿真结果 ...

1,瞬态:
1个ramp+2个step,几乎任何一个闭环系统都要做的测试,AC可以没有,这个不能缺。
2.不能不承认,负反馈研究,花费精力过多,相对研究的比较成熟的,仅仅是单环负反馈,多环负反馈研究相对较少。而AC测试结果准确性或可信度,严重依赖于操作者技术水平。
所以,AC研究并不成熟,结果可信度偏低。

网友G:
呵呵,如何仿真,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这个不能说是AC不成熟

多环反馈,看看你的增益裕度,也许会有收获,增益裕度不好,阶跃上可能会有锯齿。但是无论如何,5度的相位裕度都是不太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话说回来了,你到底是什么电路啊?

有图才能有真相!

voltage regulator

网友I:
楼主上图,可能都会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