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的问题

楼主(2014-03-08):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上说: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自动装载寄存器是预先装载的,写或读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将访问预装载寄存器。根据在TIMx_CR1寄存器中的自动装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的设置,预装载寄存器的内容被立即或在每次的更新事件UEV时传送到影子寄存器。当计数器达到溢出条件(向下计数时的下溢条件)并当TIMx_CR1寄存器中的UDIS位等于’0’时,产生更新事件。

没有看明白, 就多看几遍, 再不行就上开发板试验一下

网友B:
TIMx最简单的功能是定时,比如每个周期数一下,你要从1数到100,就把100放到TIMx_ARR里,时间到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