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求教用AD采集的声音信号转换成分贝值的问题

楼主(2014-03-08):
我有一个带MIC的模块和一个NUC140的板子,现在我能通过板子的AD,采集到声音的电压信号,但怎么显示出DB值呢,我看过一些说是经过FFT变换,但是我给一个声音,采集到的只有一个电压信号。。。怎么才能实现给一个声音信号时时显示出DB值

网友A:
从原理上讲, 声音信号完全是个交流信号, DB 值, 声音的响度跟交流信号的振幅(有效值)有关.
FFT 是频率分布的计算, 跟响度没有直接关系.
我想, 这应该能够给楼主点思路吧

楼主:
谢谢哦,其实我做fft的目的就是想获取它的有效值,我是根据公式LP=20lg(P/P0),把傅里叶变换后的值进行求模就是它的振幅了,P要求的就是有效值,所以我想进行fft变换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2014-08-14):
你好,请问你用A/D采集声音信号转化为频率做出来了吗?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