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自然语言的理解

楼主(2014-03-0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要看程度。
首先是语音识别,可以理解成说话变文字,这个不难。
其次是语义理解,这个就难一些,比如“打开开关”,到底是On?还是Off?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语音合成,就是让机器可以读文字,这个很早就有,现在发音可以做的比较好听一些了。

iPhone4/5没有玩过?试试Siri,有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