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O口分配

楼主(2014-03-08):
请问:如果我用TIM2_CH2(对应PA1)来触发ADC进行采样,

在ADC1转换的通道中还能用PA1(通道1)采集数据吗?

网友A:
分时复用你可以试试,同一时间两种复用还真没试过,你也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我用101这款试过,TIM2的CC2触发采样,采样PA0到PA5共6个引脚的电压,采样结果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用101这款试过,TIM2的CC2触发采样,采样PA0到PA5共6个引脚的电压,采样结果挺正常的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