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串口数据发送错误

楼主(2014-03-08):
初学串口,串口发送有数据,但数据错误,按照例程编的,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贴出来请教各位老师。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2_PutChar(unsigned char c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ART_Init();
   while(1)
   {
Delay(6550);
     UART2_PutChar(0x26);
}

void UART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定义串口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void UART2_PutChar(unsigned char ch)
{
   USART_SendData(USART2,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t;
t=x;
while(t--);
}

网友A:
什么错误?

网友B:
建议楼主描述下是怎么调试串口的

网友C:
告诉你,你的串口需要映射到指定的端口上,才能行

网友D:
感觉按照官方库,还是可以找出来问题的,实在不行,调试,看对应寄存器位有没有置位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

发送0x26,结果接收到的是60,端口设置于波特率设置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描述下是怎么调试串口的

将程序下入stm32,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端口和波特率,打开串口,运行程序,发送0x26,结果接收到的是60,端口设置于波特率设置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你的串口需要映射到指定的端口上,才能行

端口没有错误

网友E:
初始化完了,用USART_ClearFlag清一下发送标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端口没有错误

你有没有看,串口1在多个IO上都有,相当于串口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初始化完了,用USART_ClearFlag清一下发送标志。

这个只是发送,不是接受,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端口没有错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M4中串口和GPIO的时钟不都是在APB 总线上的,分开了,一个APB,一个是AHB,I你看看库中的源码就知道了

网友F:
参考12楼,如果是M3的没错,在APB1上,M4的你得详细去看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用的是M3,时钟不就是在APB总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开发板上的RX,TX连接是这样的,用的是stm32F103VET6的片子。

网友G:
void UART2_PutChar(unsigned char ch) 把char换成u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void UART2_PutChar(unsigned char ch) 把char换成u8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上的RX,TX连接是这样的,用的是stm32F103VET6的片子。

M3的好说啊,直接设置PA2\PA3 ,串口、GPIO 口时钟初始化、串口使能,单独供电、串口打印即可,我写的是M4的操作

网友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改成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重定向输出函数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16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void UartTest()
{
        printf("\rhelloworld\n");
}
包含#include "stdio.h" 试试

网友E:
给楼主个建议,把单片机的TX和RX接在一起,然后发送个字符看单片机收到是不是变化了!

网友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这个AFIO应该不用吧,另外在串口助手上用HEX接收,就是HEX显示。

网友H:
在线调试,使用示波器看一下数据波形就一目了然了。怀疑是系统时钟设置的问题,导致波特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还是不行,令我奇怪的是,我的是IAR 6.4版本,但我把程序贴到同学5.4版本下可以运行,而且发送数据无错误,两者只是建立工程和头文件不一样,说明这程序没有错误。

网友C:
哈哈,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I(2016-06-07):
我的是主频太高。。。。。。。。。。。。。。。

网友J:
串口助手上的波特率设置,数据位,奇偶校验等等。
再有就是你只是说了一个字节的情况,多发送字节看看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比如数据少发或多发了几个bit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