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脉冲信号接电感负载后电感负载的电压变化问题

楼主(2014-03-09):
频率为214000Hz的正弦波信号接单相全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后接一个720uH电感,并在电感两端分别再并联一个372欧姆的电阻和一个续流二极管,给D8、D9的导通脉冲与正弦波信号的起始点在时间上的差为0uS,给D7、D10的导通脉冲与正弦波信号的起始点在时间上的差为正弦波信号的半个周期2.34uS,所有导通脉冲的周期为4.67uS、脉宽为200nS, 进行电路仿真时发现电感两端的电压在不断降低,最后停止在一个很低的电压值上,可是按照书上说的应该是电感两端电压差不多等于正弦波信号的幅度,但是仿真时电感两端电压怎么会不断降低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仿真电路出错了?
电路:

波形:

网友A:
看下电感的基础。

网友B:
电感的特性,电流变化越大电压越大,开始电流变化大,产生电压大,随着时间推移,电流变化度逐渐稳定,波形也就慢慢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