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碰到问题,求助给位,关于MOSFET的

楼主(2014-03-09):
先上图,大概画了一下

电路是这样的,L1,D1,Q3是一个boost,5V升到35V,给C2充电,C2是个大电容1mF的,L2是个螺线圈,Q4控制C2给螺线圈通电,电路目的是为了螺线圈瞬间得到一个较大的电流,用电流探头钳得Q4的ID瞬间电流会接近300A,持续3ms左右。
问题1:现在Q4只是用75NF75暂替,尽管ID和安全工作区都超过了规格书所标示的,但实验时还未出现烧毁MOS的情况,不知这种场合能不能继续使用75NF75
问题2:这个产品是电池5V供电,目前是用一个电荷泵把5V升到12V,供Q4的VGS控制,由于这个产品成本比较敏感,老板想把电荷泵去掉,直接用5V驱动Q4,各位有没有VGS比较低的MOSFET推荐,VDS在35V以上的,ID必须足够大,我找遍了各大芯片的官网都没找到

文字比较多,谢谢各位抽空帮忙看看 ,分不多,就给个5分吧

网友A:
图片里Q2拿来干什么的?
PWM是哪来的?有35V稳压控制的?
可以考虑用这个PWM或者增加一个5V的PWM,用两个电容、两个二极管接成倍压电路,得到9~10V驱动Q4,加一毛多钱就行。

网友B:
“VGS比较低的MOSFET推荐,VDS在35V以上的,ID必须足够大”
很多的,我喜欢用IRLB3034,Vgs=2.5V就有10A,Idmax=195A,TO220封装的,耐压40V,极限功率375W。
另外,类似的IRLB3036也可以,耐压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Q2拿来干什么的?
PWM是哪来的?有35V稳压控制的?
可以考虑用这个PWM或者增加一个5V的PWM,用两个电 ...

谢谢回复,Q2是防止C2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Q4打开,会从+5V-L1-D1-L2一个放电的路径。再加多一个PWM做电荷泵是个不错的方案,回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比较低的MOSFET推荐,VDS在35V以上的,ID必须足够大”
很多的,我喜欢用IRLB3034,Vgs=2.5V就有10A,I ...

谢谢lymex大大,38度也是我每天必上的论坛,前段时间才拜读了你的电子负载帖子,有类似的应用,回去再仔细看看,IRLB3034是个不错的选择,谢谢了

网友C:
HM3205  你看看。   成本控制的时候,不要考虑什么IR,Vis了吧。国产就很好

http://www.hmsemi.com/page/251/index.php

网友D:
这个能升压吗?
PWM高电平时,Q1导通使Q2导通5V向L1供电,同时Q3也导通,L1开始储能;
PWM低电平时,Q1和Q3都截止,那么Q2也截止了,L1?

网友E:
这个能升压吗?
PWM高电平时,Q1导通使Q2导通5V向L1供电,同时Q3也导通,L1开始储能;
PWM低电平时,Q1和Q3都截止,那么Q2也截止了,L1开始释放存储的能量,产生一个高压,这个高电压给C2充电。如果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能达到一个合适的值,那么这个高电压就能维持在一个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M3205  你看看。   成本控制的时候,不要考虑什么IR,Vis了吧。国产就很好

http://www.hmsemi.com/page/2 ...

HM3205恐怕不行,5V下内阻比较大。楼主说明要逻辑电平驱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用的是2楼的方法 做了一个5倍压 用于驱动mosfet 的确没怎么增加成本,占用两个IO,谢谢二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用的是2楼的方法 做了一个5倍压 用于驱动mosfet 的确没怎么增加成本,占用两个IO,谢谢 ...

用0.1uF的倍压电路,来给1mF电容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升压吗?
PWM高电平时,Q1导通使Q2导通5V向L1供电,同时Q3也导通,L1开始储能;
PWM低电平时,Q1和Q ...

PWM低电平是,Q2截止了,L1如何释放能量?L1左端的电流流到哪里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升压吗?
PWM高电平时,Q1导通使Q2导通5V向L1供电,同时Q3也导通,L1开始储能;
PWM低电平时,Q1和Q ...

PWM低电平时,Q2截止了,L1如何释放能量?L1左端的电流流到哪里去?

楼主:
楼上几位可能有些误解 Q2那一块电路可以不用管它,只是防止一个极端情况,电路就是一个boost 图还没画全 单片机采集C2两端电压,到35V就停止充电 Q4控制电容C2对螺线管L2放电,五倍压是专门提供给Q4一个比较大的VGS,仅此而已

网友G:
这个设备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