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8的原理图 标题栏的 时间和路径 如何 隐藏?

楼主(2014-03-09):
参见附图,请教:

AD08的原理图 标题栏的 时间和路径 如何 隐藏?

谢谢!

附图:

网友A:
哥们英文不记得啊,有软件,现在给你写出那步就好了啊。

楼主:
谢谢大侠,等待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英文不记得啊,有软件,现在给你写出那步就好了啊。

大侠,不忙的时候别忘了给指点下哦

网友B:
design-Document options-取消Title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Document options-取消Title block

谢谢指点!

取消“Title Block”,整个标题框都没了。

有 让标题框在,只取消 标题框内 时间和路径的 方法吗?

网友:
我也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取消“Title Block”,整个标题框都没了。

取消“Title Block”,自己画一个标题栏,添加上需要的信息,然后保存成模版,再画图时就套用这个模版!

楼主: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15-09-17):
引用 网友B:
取消“Title Block”,自己画一个标题栏,添加上需要的信息,然后保存成模版,再画图时就套用这个模版! ...

怎么改别人做的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