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感光膜的显影剂和脱膜剂是同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4-03-09):
做pcb感光膜的显影剂和脱膜剂是一样的成分吗?

用显影剂的时候,如果浓度过大或溶液温度稍高,已曝光的板子不到10秒就全部脱了,这不就是脱膜剂的效果?说明书上显影剂的比例是1:80,脱膜剂的比例是1:50,那么是不是把显影剂配浓点就是脱膜剂了?或者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东东,只是在使用时的浓度不同而已?

网友A:
显影剂的作用是
使感光材料经曝光后产生的潜影显现成可见影像的药剂

脱膜剂 的作用是
一种用在两个彼此易于粘着的物体表面的一个界面涂层,它可使物体表面易于脱离、光滑及洁净。

所以显影剂和脱膜剂不是同一个产品。如字面一样 显影剂是 显示影像的药剂,脱模剂是让模具容易脱落的药剂。

楼主:
从道理上讲确实是不同的东东,但从使用效果上看,显影剂过量或温度超标,同样具有脱模的效果。

网友B:
猜测显影剂是碳酸钠

楼主:
今后这些东西,可能在某宝上都会消失的,什么水啊、剂啊、粉啊,以后可能都走不了物流了。

网友C:
显影剂是碳酸钠,脱模剂是氢氧化钠,我一开始在淘宝上买,比较贵,后来直接到当地的化工市场去买,太便宜了,简直不要钱。我要买三氯化铁,人家是论袋卖的,一袋有几十公斤,才几百元钱,真便宜啊。

网友D(2015-04-28):
引用 网友C:
显影剂是碳酸钠,脱模剂是氢氧化钠,我一开始在淘宝上买,比较贵,后来直接到当地的化工市场去买,太便宜了 ...

你说的碳酸钠显影剂是正性还是负性显影剂啊?最近发现买的干膜都过期了……哎,都没来得及用,关于干膜保质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