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里面的程序有点不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4-03-09):
这里有一个函数,和一个结构体,我不明白的是哪个结构体最后一个变量和哪个函数名字一样的,我想问问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用法。。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A:
函数名就是一个指针,这说明那个结构体的最后一个变量就是一个指针吧,不过我猜测那个结构体中的元素好像都是函数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名就是一个指针,这说明那个结构体的最后一个变量就是一个指针吧,不过我猜测那个结构体中的元素好像都 ...

结构体中的元素都是函数名,你没有猜错。这才不明白

网友B:
这是linux的驱动程序,方式是C语言的高级应用,函数指针。这样的写法实现了函数的回调,可以让系统不用知道你写的函数的确切名字的情况下而实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