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把M3的代码直接COPY到M4里,改动大不?

楼主(2014-03-09):
    各位大侠,
       把M3的代码,如串口通信,FSMC,SRAM,io口操作等改成M4的代码,改动大不。现在手头上M3资料齐全,但M4速度快,自己软件水平又有限,纠结中,请高手们提供参考。  谢谢啊!

网友A:
虽然说M3和M4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如果直接复制M3的代码到M4里,问题肯定是一大堆。

多谢啊,看来得慎重

网友B:
问题一大堆倒也未必.
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内核, 而是外设上面的差异, 所以特别留意一下参考手册吧

多谢啊。

网友C:
不是很大,基本差不多,你函数会有不同,我目前发现的是时钟的分部分开了,设置和原来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