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自己生成的uimage下载进去运行不了,设置信息和打印信息如下,谢谢!

楼主(2014-03-09):
image, ui, AN, TE, AD
我的板子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自己编译的zImage是可以启动的,生成uImage的命令如下:
mkimage -A arm -O linux -T kernel -C none -a 0x30008000 -e 0x30008040 -n linux-2.6.18.8 -d zImage.bin uImage。bin  没问题吧.

用友善之臂的MiniTools下载内核后  打印信息如下:
U-Boot 2010.03 (Dec 24 2013 - 18:59:00)

modified by tekkamanninja (tekkamanninja@163.com)
Love Linux forever!!

I2C:   ready
DRAM:  64 MB
Flash:  2 MB
NAND:  256 Mi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Video: 240x320x16 20kHz 62Hz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USB slave is enable!
Net:   dm9000
U-Boot 2010.03 (Dec 24 2013 - 18:59:00)
modified by tekkamanninja
(tekkamanninja@163.com)
Love Linux forev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60000, size 0x500000
NAND read from offset 6000033fc2a14 failed 0
5242880 bytes read: ERROR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30008000 ...
   Image Name:   linux-2.6.18.8
   Created:      2014-03-09   3:28:16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847884 Bytes =  2.7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NAND read from offset 6000033fc2a14 failed 0

这个的地址信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a 0x30008000 -e 0x30008040
这个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read from offset 6000033fc2a14 failed 0

这个的地址信息是不是有问题啊

请问可能问题是什么,怎么修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0x30008000 -e 0x30008040
这个有问题吧?

我之前U盘下载的地址就是0X30008000,编译为uImage后不是加了64K么

网友B:
zImage是压缩的LINUX内核映像
uImage是通过mkimage工具在zImage前加了64字节的头部
U-BOOT启动内核的命令通常是bootm,会在加载地址读取uImage的64字节头,如果正确,则运行zImage

结合你的打印显示,估计是从NAND中读出的内核映像有问题。。。导致检验时出错
可以一步步手动操作,先从NAND中读出到RAM中,然后和zImage映像文件对比下看内容是否一致
NAND read from offset 6000033fc2a14 failed 0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网友C:
nandflash驱动移植和补充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