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iscovery 串口在打印乱码?

楼主(2014-03-09):
  自己有个MAX232 +DB9 直接用USART2 打印输出,出现乱码, 目前怀疑是由于STLINK 占用了USART1 导致,不知道大神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代码如下:
初始化:
void  MyUart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UartGpio;
        USART_InitTypeDef  MyUSART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ÚʱÖÓʹÄÜ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GPIOD¿ÚʱÖÓʹÄÜ

        UartGpio.GPIO_Pin = GPIO_Pin_5 ;                  //USART_TX
        Uart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Uart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UartGpio);

        UartGpio.GPIO_Pin =GPIO_Pin_6;     //USART_RX
        Uart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GPIOD, &UartGpio);

        MyUSARTInit.USART_BaudRate = 115200;
        MyUSARTIni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MyUSARTIni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MyUSARTIni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MyUSARTIni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MyUSARTIni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USART2, &MyUSARTInit);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重定义输出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16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测试函数:
  1. void UartTest(void )
  2. {
  3.         printf("\rhelloworld\n");
  4. }

测试效果:
乱码

我目前试试下载完成后改用3.3V直接供电,串口,不用STLINK(还在尝试)。
大神们有什么建议,拍板吧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没看到这个复用的关联函数的调用,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没看到这个复用的关联函数的调用,难道我记错了

不用吧,M4 上要写复用么,我其实已经指定了,发送和接受口,M3上是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没看到这个复用的关联函数的调用,难道我记错了

谢谢,M4和M3的区别啊,就是这个函数,哈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4和M3的区别啊,就是这个函数,哈哈,谢谢

F1 与 F4还是有不少区别的,F2与F4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 与 F4还是有不少区别的,F2与F4很相似

嗯,我去找找F2的资料

网友B:
stlink 会占用串口吗?  目测有个 TX RX是空 连排针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