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K3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4-03-09):
马上量产了 问下 规格书上写2.95V到5.5V  我是3.3V供电 稳定吗?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A:
可以,但是要注意ADC的使用

楼主:
CLK->ECKR = CLK_ECKR_HSEEN; //启动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 允许外部高速振荡器工作
    while(!(CLK->ECKR & CLK_ECKR_HSERDY)); // 等待外部高速振荡器准备好

    CLK->SWCR |=CLK_SWCR_SWEN; // SWEN <- 1   切换使能
    CLK->SWR = 0xB4; // 选择芯片外部的高速振荡器为主时钟
    while(!(CLK->SWCR & 0x08)); // 等待切换成功
    CLK->SWCR &= ~0x02; // 清除切换标志

        CLK->CKDIVR =0x01;   //外部4M  2分频 到2M

    CLK->PCKENR1 =CLK_PCKENR1_SPI|CLK_PCKENR1_TIM4 ;  //外设时钟 开TIM4 SPI
    CLK->PCKENR2 =0;     //关外设时钟(默认打开)
        FLASH->CR1 =0x00;    //休眠flash掉电,

3.3V附件会过几十毫秒复位一次 ,我使用外部4M晶体

什么情况呀  示波器上边那是晶体的波形

网友B:
可以用3.3V

网友C:
3.3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