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220,1500w的加热管,,不工作

楼主(2014-03-09):
(无正文)

网友A:
量下线圈电压吧。
电源功率不足(把线圈的供电电源拉下来了),干扰导致继电器切换不稳定都有可能。
先确定问题,再想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线圈电压吧。
电源功率不足(把线圈的供电电源拉下来了),干扰导致继电器切换不稳定都有可能。 ...

ok,谢谢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