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有没有懂串口通信的朋友

楼主(2014-03-09):
求助懂技术的大神,本人想用单片机ht66fu50  电压5V控制GPRS模块SIM900A实现自动发短信功能,sim900a电压3.2~4.8v 请问,这个可以直接连吗?如果不可以该怎么解决,另外,如何判断单片机与外围设备直接可不可以直接进行串口通信呢?求大神回答啊

网友:
一般情况之下供电电压不会是4.8V这么跷蹊,
楼主仔细看看他的电压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 SIM900A的通信接口是否已经有RS232电平转换
如果SIM900A的通信接口已经有RS232电平转换,那么单片机ht66fu50 也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A(2014-04-16):
用电阻分压或者两个74lv1g07即可,当然自适应电压的更好。

网友B:
外面加一个串口转USB或者用232+DB9就可以使用串口的。

网友C:
这种烂模块·直接连接TTL232转RS232电脑AT指令控制就行了。 喜欢就加个电阻··不喜欢就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