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天线,求各位大神点评!!

楼主(2014-03-09):
本人是门外汉,天线对我来说,太玄了

网友A:
帮你顶顶
我也是门外汉……之前工作需要画了一些315和433的天线,不会仿真,除了基本的LC频率公式啥也不懂,基本靠试的,感觉这个好艰难……

网友B:
把相关的尺寸标出来,看起来空间是真的很小,可能要换用陶瓷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相关的尺寸标出来,看起来空间是真的很小,可能要换用陶瓷天线了

线宽是2mm,整个长度约28mm,天线是就着样板描的。
还有,我这个是家庭里用的,有个20--30米的距离大致就够了。

楼主:
这是天线到地平面的距离,2.9mm。

网友C:
1/4波长天线可不能拐弯。

楼主:
这是一个遥控器的天线,主要是发送指令吧。。。。天线这玩意我真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波长天线可不能拐弯。

1/4波长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波长天线?

即天线的尺寸是波长的1/4,这是最简单的天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天线的尺寸是波长的1/4,这是最简单的天线形式。

这样啊。这么说这个天线岂不是比较失败?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这么说这个天线岂不是比较失败?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吗?

1/4波长总该知道是多长吧,把输出电容的位置改改,不要转弯,引出一段1/4波长的PCB连线即可。另外还有很多2.4G PCB天线的形式,器件手册里就可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波长总该知道是多长吧,把输出电容的位置改改,不要转弯,引出一段1/4波长的PCB连线即可。另外还有很 ...

谢谢大侠耐心指点!

网友B:
天线到地板只有 2.9mm 有点太近了,可以试着把线宽缩小到 1mm 甚至 0.5mm 来增大 monopole 天线的对地距离
另外,你现在的这个板子上的天线有没有用网分看过频率中心?要看看频率中心有没有落在工作频带上。
还有,对地距离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将 Monopole 天线改成 PIFA 天线,有可能会提升性能,但都需要用网分和暗室做调试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到地板只有 2.9mm 有点太近了,可以试着把线宽缩小到 1mm 甚至 0.5mm 来增大 monopole 天线的对地距离
...

网分和暗室?听起来好专业啊

网友B:
你加我QQ吧,67634558,到时候有必要的话,把板子寄过来我帮你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我QQ吧,67634558,到时候有必要的话,把板子寄过来我帮你测一下

好。:victory:

网友C(2014-05-19):
引用 网友D:
2.4G天线 1/4波长约等于3cm 我画一条3cm导线做天线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的。不过这样的天线虽然简单,增益也是比较低的,通讯距离比较短时倒是完全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4G天线 1/4波长约等于3cm 我画一条3cm导线做天线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单极天线带宽够宽,应该能行,前天是你画的这条导线周边没什么金属,呵呵

网友E:
学习了,也正在做一个2.4G的项目。对天线阻抗匹配不太明白,50OHM是指点末端开放的那段铜皮吗?

网友F(2014-07-02):
想快速做出电线,可以到淘宝找到相应频率的小天线PCB,然后在你的电路板上layout你的天线。

网友G:
没有经验或都仪器测试的朋友可以看下TI的设计实例,PDF有相关连接。

TI天线设计例子

网友B:
说实话,TI 的参考设计里有几个如果不是对天线了解的很深的人,看起来会很坑……

网友H(2014-08-21):
用微型PIFA即可

网友I(2015-09-15):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测: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J(2015-11-25):
进来学习的,正在研究wifi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