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3-09):
为什么一个数组写到.h中会报错,多次重复定义,而写到.c里就没有任何问题???写的是一个stm32的程序。。。。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被多次包含了嘛

网友B:
楼主要用好:#ifndef

网友C:
一楼为你分析了此次问题原因,二楼为你指点了方法。查查资料,几个预定义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D:
因为你的这个.h文件被多处包含,所以就重复定义了,你可以在一个.c文件里面定义,在.h文件里面声明;或者向楼上所说,用条件编译。

网友E:
除了你确定此头文件只会被一个源文件包含使用,否则是禁止在头文件里定义。

申明是告诉编译器存在这么一个符号,而定义是确确实实的让编译器分配下这个符号指向的内存空间,如果发生重复引用头文件,那定义就会重复分配空间,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用好:#ifndef

是写在ifdef中了呀?

网友F:
.h声明,.C定义。养个好习惯这种就没这种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声明,.C定义。养个好习惯这种就没这种事了。

恩,有道理。。。。

网友G:
因为你的数组定义在头文件中,也就是实体。它的作用范围是全局的,除非你加static。所以当你在两个或以上的.c文件中包含这个头文件的时候,就相当于定义了两个或以上的相同名字的实体,而且作用范围都是全局的,这显然是错的。
当两个同名的static变量在不同的源文件中,编译器会给每个变量分配不同的存储空间,这是可以的,而当是全局变量时就会出现错误,因为编译器无法为你定义的实体分配存储空间。
所以一般的原则就是只在.h中声明,这样就算重复包含也不会出错。但是要加上预编译头。像int a = 5;这样的实体就不要放在头文件中了。

网友H:
楼上不愧是 。。。。。是什么来

网友I:
避免重复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