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 51 汇编/汇编真难啊!认识 单词 不认 句子

楼主(2014-03-09):
NUMBER_1:
        MOV  A,#83H ;有符号数 / signed short  i=
        ADD  A,#46H  ;有符号数 short i= 0x0046+0x83/??// 编译器  为什么不 直接 MOV A #C9H    (C9=0X83+0X46)
        MOV  R7,A
        CLR  A
        ADDC A,#00H ;//是为了两个数相加 得到 进位 么?/CY=1/??
        MOV  R6,A     ;

        ;================================================
        CLR  C               ;//  if(Ram58<i)P1=0x01;
        MOV  A,58H
        SUBB A,R7
        MOV  A,R6
        XRL  A,#80H
        MOV  R0,A
        MOV  A,#80H
        SUBB A,R0
        JNC  FUN2:
        MOV  P1,#01H
======================================

红色部分看不明白

网友A:
哪儿不懂?

网友B:
反汇编的吧?反汇编后不一定是原代码。

网友C:
就这样看一段代码, 真有点费劲的.
所以, 现在汇编已经基本退出工程师们的手心了.
有心, 不如直接用 C 改写吧

网友D:
很像是反汇编的代码,看起来是挺费劲但也看不懂...

楼主:
用C改写 也 得 弄明白 才能改写 呀
signed short  i;
i= 0X83+0x46; 编译后和上面红色部分 不 相同

if(Ram58<i)P1=0x01;

网友E:
就这几句,画流程图慢慢悟吧。

网友F:
结果低8位存入R7
高位存入R6

这是什么编译器。常量运算一般是编译的时候处理好了。。。

网友G:
还是改C吧,汇编好多年没碰了

网友H:
这种反汇编看不懂的话,那没人能帮你了

网友I:
NUMBER_1:
        MOV  A,#83H ;有符号数 / signed short  i=     //把83这个十六进制数(无符号)移动到累加器 A中,
        ADD  A,#46H  ;有符号数 short i= 0x0046+0x83/??//为什么要这么写   //累加器A中的数和十六进制数46相加,结果存在A中
在51中所有的运算都需要累加器A的参与,所以需要先把一个数存到A中,再让A与另一个数相加,结果存在A中。而无法直接让两个数相加;这是由51单片机的寻址方式决定的,51单片机无法同时寻址两个外部的存储地址;也就是说虽然你预先定义了两个常量;并给这两个常量分配了存储的空间,但是没有一个指令同时读取这两个地址中的数据,然后相加再存到A中。所以这两个常量如果需要运算,还是需要先把一个常量读到A中,再让A与另一个常量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I:
NUMBER_1:
        MOV  A,#83H ;有符号数 / signed short  i=     //把83这个十六进制数(无符号)移动到 ...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 解答,但是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的问题是 编译器  为什么不 直接 MOV A #C9H    (C9=0X83+0X46)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 解答,但是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的问题是 编译器  为什么不 直接 MOV A #C9H    (C9=0 ...

编译器没那么智能,而且程序员想要C9H,为什么还要用83H+46H呢?直接赋值C9H多好。而程序员定义了83H和46H两个常量,有了能别的地方还要用到这两个常量,所以不能把这两个常量省略。

网友G:
同意楼上,编译器没有那么智能

网友J:
还要看前面的语句,不能死扣这一段。

网友K:
运算的部分用c,
用汇编,就做好说明.看不懂的部分,就实际运行,代入一些数据看结果.再不行就重写.

网友E:
先看整体,再看模块,再看局部。我刚参加工作时就他妈画了个1W多行的反汇编程序的流程图。这些玩意都是承上启下的,部分代码神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