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评估板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4-03-09):
买了个PSoC4 的板子,可是链接电脑时没有驱动是怎么回事,网上也找不到驱动。求解!!!

网友A:
装了这个板子带的各种软件了? 没有驱动,提示的信息是什么?

楼主:
就是板子连接电脑时驱动安装不了C:\Users\912714375\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这个板子带的各种软件了? 没有驱动,提示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板子连接电脑时驱动安装不了

网友B:
它官网上面有这个板子的详细使用安装描述里面有个START GUIDE这个PDF介绍的很清楚,我发不了链接,你搜一下官网购买那个板子就能看到

网友C(2014-04-08):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你看你有没有朋友安装了没问题的,从他那拷贝一个驱动程序粘贴进去就行

网友D:
看着lz的貌似是WIN7系统安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