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电流源原件怎么放置?在哪里呢

楼主(2014-03-09):
这个怎么放置那?如果没有就要自己画封装了吧

网友A:
都是自己画的,看你的恒流源接口是怎么样的。只需要留2跟线做接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画的,看你的恒流源接口是怎么样的。只需要留2跟线做接口就行。

画的时候,引脚怎么设置呢?passive还是power,主要是封装该选择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的时候,引脚怎么设置呢?passive还是power,主要是封装该选择什么呢

passive就可以的。我一般用的这个。如果入到输入输出而且你又想好看的话可以另外设置INPUT   OUTPUT之类的。至于主要封装我说了你可以随便选2个接口留出来让你接电源就行哦

网友B:
一般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自己画出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