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今天使用STM32F429I,不能仿真。

楼主(2014-03-09):
今天使用STM32F429I-discovery这个板子,发现不能仿真,工程模块使用ST的,编译没有任何问题。

报错

报错

工程

工程

楼主:
KEIL版本是5.0

网友A:
没的板子。。。没办法。

网友B:
我有时也有这个问题,每次就是编译好,先下载一次,再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问题,debug里面setting里面flash Download 要添加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debug里面setting里面flash Download 要添加器件

你是说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debug里面setting里面flash Download 要添加器件

网络慢,上不了图。可是里面没有F4的器件添加啊,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也有这个问题,每次就是编译好,先下载一次,再仿真就可以了

我的连下载也不行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嘛?

里面好像只有F1的哦。是需要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debug里面setting里面flash Download 要添加器件

应该是没有添加器件的问题,我选了F103的器件,可以烧录,然后马上报错。

网友D:
有F4了,加个串口直接打印东东

网友E:
建议不要在官网的工程里面,要单独建立工程,把相关文件加入,我用的可以正常下载,仿真,是不是你的工程配置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在官网的工程里面,要单独建立工程,把相关文件加入,我用的可以正常下载,仿真,是不是你的工程配 ...

你用的是KEIL几?我先了KEIL5,以前用的KEIL4,直接安装之后不用**,也许是因为KEIL4已经**了,反正现在在选Flash型号时,没有F4的,只有F1的。你的配置里有没有F4的器件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debug里面setting里面flash Download 要添加器件

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

就是这个样子哦。

版本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哦。

你的版本不支持吧
我用的5.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

我用的MDK5.1版本,**了,下面是截图,你看看

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MDK5.1版本,**了,下面是截图,你看看

那我下个5.1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MDK5.1版本,**了,下面是截图,你看看

请问,可否给MDK5.1下载地址,还没找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MDK5.1版本,**了,下面是截图,你看看

我下了一个KEIL5.1的,安装总是报错,在KEIL官网下的。

网友F:
呵呵,建议还是用4.73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一个KEIL5.1的,安装总是报错,在KEIL官网下的。

https://www.keil.com/arm/demo/eval/arm.htm
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需要注册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keil.com/arm/demo/eval/arm.htm
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需要注册才能下载

我也是的啊,可是安装到后面就弹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建议还是用4.73吧

4.73可以是吧。那我下4.73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的啊,可是安装到后面就弹出有问题。

这个是你电脑的问题了,清零一下注册表再安装

楼主:
搞定了,使用KEIL5.1的版本,

楼主:
开始没有安装成功,将其他版本的Keil完全卸载,然后再安装KEIL5.1(去Keil官网上下载),安装完之后,如果发现没有自己需要的MCU型号的FLASH,可以去KEIL官网,或者通过Pack Installer(KEIL5.1中两个绿色图片中右边那个)下载,Keil.STM32F4xx_DFP.1.0.6.pack(因为我使用的是F4的),这样就大功告成。

网友G:
Keil MDK4.72表示支持F4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il MDK4.72表示支持F4无压力。

哦,那估计我以前没有就是没有F4的STM32F4xx_DFP.1.0.6.pack,这个包,估计装上这个也就有了。

网友H:
在Pack Install里面下载相应的IC支援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Pack Install里面下载相应的IC支援包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il MDK4.72表示支持F4无压力。

您好,请问,有使用F4做过的项目没,想练练手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有使用F4做过的项目没,想练练手呀。

给别的公司做过。用的407。你要练手还是给我练手?哈哈。

网友I:
keil的版本都这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别的公司做过。用的407。你要练手还是给我练手?哈哈。

是我要练手,呵呵,能否给个简单的项目做做,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keil的版本都这么高了

恩,5.1

网友J:
我的473没问题的。用那么高的版本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473没问题的。用那么高的版本没必要啊

嗯,是的。开始以为是版本问题。

楼主:
http://www.keil.com/dd2/pack/    KEIL IC包下载地址。

网友K:
jtag模式改成swd模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