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在C51 中 如何 定义 一个 数据为 signed short 0x0010

楼主(2014-03-09):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数组是不要加  code      和普通变量定义一样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10】;

网友B:
“signed short 0x0010”楼主是想定义成一个字符串?

楼主:
回楼上 不是 字符串  是数据  比如  650 强制转换为 signed short 有符号数   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楼上 不是 字符串  是数据  比如  650 强制转换为 signed short 有符号数   不知道怎么转换 ...

signed short cnt = 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