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09):
就是在pspice仿真的时候,add trace里面同一个电流,会有两个东西,不能理解应该使用哪一个。

网友A:
Q1,Q2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器件吧或者是一个器件的两个不同的引脚,看你自己要用哪个了,可以看下网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器件吧或者是一个器件的两个不同的引脚,看你自己要用哪个了,可以看下网络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