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tlab高手,实现串口接收数据画实时“点线”图

楼主(2014-03-09):
在做一个ad侦测的东东,想用matlab观察一下规律,模拟一下滤波。
我在串口按一定协议,把数据丢到pc上,求matlab端粗糙程序。
串口协议的解析,我想我应该改得动。

网友A:
版主也这样提问题呀?
这不是得自己啃吗? 加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也这样提问题呀?
这不是得自己啃吗? 加油哦

好吧,自己啃,艺多不压身

网友B:
网上有流传的一份,也有相应的文档。搜索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告诉我,我发你。

网友C:
matlab中记得有相关控件  可以实现PC机串口通信  看到过有人做过相关界面并接收数据
接下来划线就简单了   比如两次的数据是20和25    先打出20的点  然后打出21  一直到25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流传的一份,也有相应的文档。搜索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告诉我,我发你。 ...

发我吧    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我吧    怎么样

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系方式

zhangmangui@163.com  谢谢

网友D(2014-04-26):
串口好像要装转换器

楼主(2014-10-27):
引用 网友C:
matlab中记得有相关控件  可以实现PC机串口通信  看到过有人做过相关界面并接收数据
接下来划线就简单了    ...

yanfazhisheng@foxmail.com

thanks.

网友E:
引用 楼主:
yanfazhisheng@foxmail.com

thanks.

能否**坛上?好几个人都要

网友F:
这个哪还用串口通讯呢,直接上传个1000个数据,存在txt中,直接在matlab里调用既可以了。
然后想怎么算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方式

我也要 953313493@qq.com
顺便问问有没有fft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哪还用串口通讯呢,直接上传个1000个数据,存在txt中,直接在matlab里调用既可以了。
然后想怎么算怎么 ...

要的是动态观察    软示波器  秒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动态观察    软示波器  秒懂吗?

matlab 强在算法,接口不是其强项,串口发上来的数据,也不是高速,简单数据,
用VB处理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