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新人:PCB拐角切割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10):
建立PCB的时候需要选择是否Corner cutoff,这个是什么意思?拐角切或者是不切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选择切割,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选?对于成本会有影响吗?

网友A:
Corner Cutoff:设置是否切掉电路板的4个角。该项只有在将电路板设置为矩形板时才可设置。

Corner Cutoff 复选项,选择是否要在印制板的 4 个角进行裁剪。如果需要,则单击 Next 按钮后会出现如【图 10-7 对印刷板边角进行裁剪】 所示界面要求对裁剪大小进行尺寸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ner Cutoff:设置是否切掉电路板的4个角。该项只有在将电路板设置为矩形板时才可设置。

哦~~~~~~~原来这样啊。

网友B:
矩形板---板子在PCB厂家生产完成后,板子的四角易对包装袋刺破,而产生不良问题,一般做0.5、1.0、1.5mm圆角,其它做是135度,45 度倒角。防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