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PWM控制器逆变控制电路

楼主(2014-03-10):
设计要点

基于UC3637的特点,电路组成和基本功能之后,即可具体设计逆变控制电路了。以下仅介绍几个关键电路单元的设计方法。

死区时间td

逆变主电路通常有半桥、单相全桥、三相桥等几种基本形式。功率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都需要时间,所以上下桥臂之间必须留有适当的死区时间,这关系到逆变主电路的安全。UC3637的死区设置是相当灵活的,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调整。

图3(a)为死区时间示意图,图3(b)为外围元件的连接电路。经过推导和合理的近似,各参数之间有如下关系:

(a) 死区时间示意图

楼主:
(b) 外 围 电 路 图

图3 双PWM比较器

td=t2-t1=〔(+VR/2)-(-VR/2)〕Ts/2VTH (1)

Ts=1/fs=Is/2CT〔(+VTH)-(-VTH)〕 (2)

Is=〔(+VTH)-(-VTH)〕/RT (3)

+VTH=(-Vs)+〔(+Vs)-(-Vs)〕(R2+R1)/(R1+R2+R1) (4)

-VTH=(-Vs)+〔(+Vs)-(-Vs)〕R1/(R1+R2+R1) (5)

(6)

楼主:
在逆变控制设计中,有些参数是可以首先确定下来的。例如开关频率fs,桥臂的死区时间td(根据开关器件的开关特性),三角波的峰值转折电压+VTH和-VTH等。±VTH的范围应限制在±Vs2V之间。实际的±VTH可根据调制波的最大可能值而定,调制波的最大可能值可依据PID的供电状况及动态范围确定。调制波的幅值确定之后,随之可定±VTH。再依据上述各关系式,不难解出其它各参数。若对于一个逆变系统要求:Vs=±15V,td=3μs,fs=30kHz,正弦波调制信号的最大可能值Vsm=4V。

取±VTH=±4V,根据以上各式可算得CT=1.04×10-9F(取CT=1000pF),RT=38kΩ(取 RT=39kΩ),VR=1.44V。当调制正弦波为零时,VR/R4≈(Vs-VR)/R3,取R4=5kΩ,则R3=47kΩ。理论计算的数值在应用中还需进行适当的修正。

频率调节控制

作为逆变电源还要求输出频率fo在一定的范围内连续可调。比如fo=400Hz的电源在±30Hz范围内可调。如上所述,UC3637三角波振荡频率由±VTH,CT,RT决定,当±VTH确定之后,一般不再作为可调量(因为三角波作载波应当恒幅),则调节RT比较容易实现,电路如图4所示。

楼主:
图4 逆变器变频调节

图5 输 出 电 路 调 节 电 路

楼主:
A1、A2为跟随器,调节RP1即可改变输出端VF的电位,使RT两端电压发生变化,随之使由RT设定的CT充电电流 Is变化,从而调节了三角波频率fs。将三角波整形后作为正弦波(调制波)存储器的读取时钟(UC3637无同步信号输出),因而逆变电源的输出频率fo 随fs而变,从而实现同步调节的目的。

3、 输出电压反馈调节

误差放大器作为电压调节器使用,它是一个独立的高速运算放大器,典型带宽为1MHz,具有低阻抗输出。误差放大(电压调节)器的补偿网络传递函数为:

HC=UO(s)/Ui(s)=[1+(R5+R7)C3s](1+R6C1s)/R5(C1+C2)s{1+[C1C2/(C1+C2)]R6s}(1+R7C3s)

调节RP2可调节输出电压。补偿网络可以改善输出的动态特性。

楼主:
应用示例

一半桥逆变控制电路如图6所示。图中U1~U4为参考正弦(调制波)发生器,UC3637单片构成半桥正弦脉宽调制器。SPWM脉冲从管脚4,管脚7输出,经IR2110驱动半桥的上、下桥臂的功率开关。

图6 UC3637原理框图

楼主:
结语
采用为数不多的集成电路,就可构成一个完整的逆变控制电路。控制电路简单,实用,硬件投资不高,不占用微机资源,扩展性好(可扩展到单相全桥及三相桥)。使用证明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A:
这电路设计的还简单??没事消耗老板的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的还简单??没事消耗老板的钱啊。

哥,你以为逆变器设计是做一个流水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