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2为什么比KIT2贵

楼主:
ic, CD
请问高手,ICD2为什么比KIT2贵?为什么?
ICD2比KIT2好在哪里?谢谢!

网友A(2014-03-10):
看下对照表就知道了。

网友B:
贵自然有贵的理由。

你打开看内部的构成就知道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ICD3呢?

楼主:
什么对照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我不想拆开,怕弄坏了。

网友D:
拆个你看看,原装ICD2  KIT2

楼主:
谢谢楼上。你那个ICD2应该是那种圆形的吧。不过现在淘宝上卖的都差不多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奥,我想起来了,我修那个坏ICD2的时候,里面有两个单片机,KIT2是一个。

网友D:
ICD2原装是圆形的,宝上的参差不齐,并且好多kit2都简化掉脱机功能!
下面的迷你ICD2去除了232连接,并将接口改用74LVC1T45双电源驱动电路(目前kit3也用这个), 很小的kit2外型尺寸为58*35*1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