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ebug时正常,直接下载程序半正常

楼主(2014-03-10):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debug单步执行时,每一步都正常;但是直接把程序下载进板子里面就不对了。

        比如:我在做定时器TIM2_CH2触发ADC1的双通道转换,debug时两个通道都正常;但是直接下载的话,先采集的通道正常,后面的通道一直为0.

    请问问题大概出在哪?

网友A:
把相关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比如寄存器……
慢慢找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用通过串口打印,没有写那一部分的程序……

设置的模式有点问题,另外这两篇不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rOSrrAWz4vkGlAySEq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1720.htm#6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