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位ADC的应用

楼主(2014-03-10):
这种高精度的ADC的AIN1-AIN0可以是负值吗?

楼主:
知道了,差分AD所谓的正负5V,实际上是相对电压,差分AD有两个输入端,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可以是正或者负的5V,但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电压只能是正。

网友A:
恩,是的。
最好芯片的技术资料看仔细
有些ADC要加驱动器的

网友B:
以前尝试过,可以负值输入,不过因为寄生保护二极管引入的非线性,有效范围比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