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第一次抄做电源

楼主(2014-03-10):
第一次做可调电源是按网上高人步骤所做, 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得到无数经验.
1. 要有认真的态度
2. 要有扎实的基础
3. 要有努力的方向
4. 要有高人的指点
5. 要有网友的支持
6. 要有足够的基金
7. 要有工作的环境

以下, 因为自己是抄做的, 特奉上高人的分享

楼主:
实验目的: 制作可调电源, 可亮

本人电工业余电子爱好者一名,没有合适的电源,很不方便。早有想法想做一台适合自己用的可调电源,赶上有赛事那就有动力了,开做了。第一次做有什么不足大家多多提出意见。(因为只有业余知识,也没有专门仪表检测,所以电源的一些硬性指标不能测试,只实现设想功能,所以大家不能对性能指标要求太高。)。
使用模块:
A、液晶显示电流电压功率表套件
B、可调恒压恒流稳压电源(带CC CV 指示)
C、 KIS 3R33 模块 MP2307
D、 电源模块HKS05003
E、三星手机充电器5V 700mA
F、自制白光烙铁控制电路模块(低温休眠、10分钟停机)
实现功能:
1、内部两个电源可以随时转换(使用A、B模块恒压恒流控制显示)24V和32V 两种电源。
2、在内部电源损坏或不够用时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使用A、B模块控制显示)两种输入方法。
3、可以转换内部和外部电源,输入外部电源不使用A模块控制,直接用B模块显示用电情况,两种输入方法。
4、两种用电输出方法,还有输出开关专门控制。
5、检测稳压二极管稳压功能,最高32V,有两种接口,模块B显示稳压值(专门开关控制)。
6、常用 5.0V输出有两种输出方法(一路USB口和插口)。可充电,专门开关控制,可以用模块B显示用电情况。
7、常用3.3V输出,模块C控制
8、发光管检测,3.3V加电阻限流直接测试
9、三星手机专用充电器,不用任何控制直接充电输出(一路USB)。
10、附加电流表(可以使用外部电流表专用插口,专门开关)测试输出电流。
11、白光烙铁可以低温休眠(温度可调),休眠的同时计时10分钟左右自动停止加热,并有指示。
12、有自动散热功能,低温低转速、高温高转速。
13、有两路AC 220V电源输出,有开关控制。
以上功能除去3.3V输出和三星专用充电(一路USB)输出,其它都可以使用电压电流功率模块进行检测用电情况,部分可以使用恒压恒流控制功能。

网友A(2016-05-21):
牛啊,还有对那个神来之笔的直接表示百万分的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