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丝印是什么IC,谢谢!

楼主(2014-03-10):
其中左边的IC 3脚是GND,8脚VCC,5脚是一个输入脚,接PH电极的。右边的IC 下边中间是VCC,右上角是GND。
丝印如图,
左边的丝印为: 2C
                          P2262
右边的丝印为: PFK1,好象是这个,看不太清楚。
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2OTQyfGFjMGYwMWFifDE3NjMyMjE0MzF8MHw%3D

网友A:
TI的产品

网友B: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网友C:
不知道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哎。

我找到了,P2262是TI的TLC2262芯片,低压低功耗运放,PFK1是TPS60400,反相电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我找到了,P2262是TI的TLC2262芯片,低压低功耗运放,PFK1是TPS60400,反相电压器。谢谢T叔了,这书不错,收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P2262是TI的TLC2262芯片,低压低功耗运放,PFK1是TPS60400,反相电压器。谢谢T叔了,这书不错 ...

T叔这么给力,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T叔这么给力,赞一个。

这个不是书的功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