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的匹配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14-03-10):
如题,就是输出引脚A和B之间接的那个电阻,是不是需要根据芯片资料来确定它的具体值?

网友A:
通常只装一个120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只装一个120Ω左右。

我看一般资料也都是这么写的,不过我看到有的原理图画的是12K,还有24K的,有什么原因么?

网友B:
匹配电阻,根据电缆长度,距离等进行匹配。
一般加在信号比较弱的地方(最远的那个)。
不是每快板子都加
假如120个站,都加120的话,就成了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根据电缆长度,距离等进行匹配。
一般加在信号比较弱的地方(最远的那个)。
不是每快板子都加

原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12K电阻是用来匹配12K/120=100个站了?

网友C:
不加也没关系的,用到现在一直没有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也没关系的,用到现在一直没有加过;

:funk:那岂不是可以省点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12K电阻是用来匹配12K/120=100个站了?

:L
12K是上拉的那个吧
我说的是A,B间的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K是上拉的那个吧
我说的是A,B间的那个电阻

不是呢,上拉和下拉的是3.3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呢,上拉和下拉的是3.3K的

自己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下。

这个文档不错呢。现在我说说情况,我看到的有两个电路,其中一个用的是MAX3082,匹配电阻是12K,上下拉电阻是2K;另一个用的是MAX13085,匹配电阻是24K,上下拉电阻是3.3K。2K和3.3K还可以理解,但是12K和24K我真不懂,不过你在4楼的解释比较合乎逻辑

网友D:
12K电阻是输入阻抗,
RS485是要求每一个接收器都有12K的输入阻抗的。
匹配电阻是120欧姆,和输入阻抗电阻是两回事。

网友E:
由所用通讯电缆的等效阻抗来决定,对于一般的双绞线,终端电阻的阻值是12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