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在嵌入式领域有什么用?

楼主(2014-03-10):
我面试嵌入式Linux
好几次被问到是否用C++开发过产品
据我所知
嵌入式领域基本上都是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
C++有什么用?
能开发什么产品?

网友A:
也许涉及操作系统吧,瞎猜的

网友A:
操作系统一般都是用面向对象程序编程

网友B:
上位机,嵌入式软件啥的。

网友C:
嵌入式领域的开发其实分为好多的方向,
不从产品考虑,单从开发的程序处于架构中的位置上考虑的话,
可以这么分:
1. 比较下层的:
・drivet的开发
・基于具体芯片组(例如高通AMSS系列)的PF的开发
・基于通用协议的上层协议的开发
等等,这一些基本上不会用到C++,一般用C,汇编比较多

2. 基于OEM层的开发:
・一些中间层架构的开发
・通用中间件的开发
・一些算法的开发(暂时放到这个分类下吧)
等等,这一些基本上不会用到C++,一般用C,当然也有基于JVM的
汇编也有应用(特别是一些算法,编解码什么的)

3.基于上层应用APP的开发,或者是OTA的开发
这一层的开发就百家争鸣了,C/C++/Java都有

网友D:
操作系统中驱动有很多是C++写的代码

网友E:
要是用到QT之类,就要用C++啦

网友F:
一直 混搭着搞,从底层到应用~~~

网友G:
如果编译器支持C++,C能搞的,C++ 一样能搞。C++的某些特性,有利于大项目;而同时,也有某些特性,存在很多争议。

网友H:
只要编译器支持,C++还是比C好用很多。即使不使用面向对象和模板,单就过程化部分,诸如函数重载,默认参数等语法细节改进就让人用着很舒服。

网友I:
是的,好多带些软件架构思想的嵌入式底层软件开发都有用C++.比如安卓NDK、个别实时操作系统。
嵌入式上层软件开发,如Qt,是基于C++的GUI库进行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