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同样一批板子有的单片机能启动有的不能,求指教!!!

楼主(2014-03-10):
(无正文)

网友A:
1.检查电源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查看复位电路,RC复位电路有时候不稳定.
3.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A:
最简单方法:你找块正常工作的板子,一块不正常工作的板子,把两块板子的单片机互换下,如果好的板子还是能正常工作,那可能就是电路问题,如果之前好的板子不能工作,那说明可能单片机芯片有问题了.如果单片机是BGA封装的话,那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B:
应该是和设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源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查看复位电路,RC复位电路有时候不稳定.
3.晶振是否起振.

1、晶振已经起震
2、手动复位也不行
3、电源输出电压电位正常;你是说电压不稳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晶振已经起震
2、手动复位也不行
3、电源输出电压电位正常;你是说电压不稳么? ...

你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吗?
电源电压要看上电的波形和纹波大小,晶振要看波形幅度和起振时间,复位要看波形。
有些MCU,开机如果某些管教电位不对,会进入下载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晶振已经起震
2、手动复位也不行
3、电源输出电压电位正常;你是说电压不稳么? ...

1.有时候RC复位时间不够会出现问题。
2.MCU不用的外部中断管脚有没有正确处理。
3.晶振起震的波形频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