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37kHz噪声

楼主(2014-03-10):
用LM324搭了个放大电路(只用了4合1中的1个运放),放大倍数70几倍,如下图,
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输出有37kHz的噪声,且该噪声被50Hz调幅了,有没有高人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不会是工频干扰吧?

网友B:
C7 改变了反馈性质,C7串联一个电阻,37KHz估计会有消减。50Hz干扰可能与示波器接地、电源接地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7 改变了反馈性质,C7串联一个电阻,37KHz估计会有消减。50Hz干扰可能与示波器接地、电源接地有关 ...

不认为C7有问题。很多电路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用来放大什么信号的,你可以算下增益带宽积,你这个电路的带宽还有多少?如果想让噪声小一点,建议你还是用OP07比较好!

网友E:
没用的三个运放怎么接的?

楼主(2014-04-16):
谢谢大家!
没用的3个运放空接.比较郁闷,最近搭的几个运放电路都有几十K到一百K的噪声,不知道拿来的

网友F:
马航的MH370黑匣子的声信标的频率是37.5kHz,你是37kHz,难道是你收到了频率发生漂移的黑匣子信号?

楼主:
我测到的37kHz只是大概频率,有可能就是37.5kHz

网友G:
电路有毛病,工频干扰,或者可能运放滤波参数不对,引起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