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P-MOS关不断

楼主(2014-03-10):
最近做了一个DC-DC的电源板,遇到一个问题。P-MOS管在电流大点的时候关不了。
附上开关部分的图,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量下关不断的时候,G,D,S的电压是多少
在GS脚加个10~100K上拉看看

网友B:
D S 换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关不断的时候,G,D,S的电压是多少
在GS脚加个10~100K上拉看看

将R124换成0R,也关不了。关不了的时候和正常导通的时候电压时一样的。Vs=19V Vd=19V Vg=0V.正常的时候,检测到关机信号后,PWR_EN_12V会拉低,使Q21截止,这样Vg=19V,Q6关短。但是,负载电流大于1A左右,不管怎么样。PWR_EN_12v都拉不低。将负载电流降低后,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S 换一边

没有懂是什么意思。PMOS管反着用?

网友A:
看你上面的描述是VG=0V,是关不断的时候吗?

网友C:
100k电阻太大了,要不降低频率,要不减小电阻

网友D:
你先弄明白什么是PMOS,什么是N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