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GSM实现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4-03-10):
最近在做一个利用单片机和GSM模块控制温度的一个报警系统,如果温度超过设定范围,GSM会自动发短信到您的手机上 这种想法该如何实现?求教各位

网友A:
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了,你说的这种模式是短信模式,短信哟个缺点,那就是实时性有问题,有时候还有丢失问题,建议你用3g来做,硬件成本和运行成本比GSM模式的要低,找找3g开发板吧,开发难度比短信模式要容易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了,你说的这种模式是短信模式,短信哟个缺点,那就是实时性有问题, ...

运行成本还是GSM低一些吧,只要报警时发一条消息,平时不用发的。
为了确保通讯可靠,可以在收到报警短信后再回应一条消息,如果一段时间内未接收到回应的消息,则重发。

网友C:
用GSM模块+温度传感器+MCU就可以实现了,不过可以发短信,然后拨打电话,两种方式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行成本还是GSM低一些吧,只要报警时发一条消息,平时不用发的。
为了确保通讯可靠,可以在收到报警短信 ...

3g的成本低一些,你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