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如何用FRDM-KL25Z做温度控制器

楼主(2014-03-10):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那篇帖子我已经全部做过试验了,想知道怎么用codewarrior给FRDM-KL25Z做一个温度控制器

楼主:
在线等待回答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想要测量芯片内部温度还是外部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想要测量芯片内部温度还是外部温度呢?

外部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温度

那样看你用什么传感器了
PT100测温一般搭个桥电路用ADC去采样。
那么楼主需要去学习一下A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看你用什么传感器了
PT100测温一般搭个桥电路用ADC去采样。
那么楼主需要去学习一下ADC模块 ...

只用FRDM-KL25Z开发板能做吗 ,有没有学习资料

网友B:
采集温度的ADC数据,做PID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温度的ADC数据,做PID控制就好了。

有具体的做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做法吗

:D
这不能说,我公司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FRDM-KL25Z开发板能做吗 ,有没有学习资料

不清楚你的温度控制器具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温度控制器具体功能?

能检测温度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检测温度就行

这要看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类型。
如果是工业上常用的PT100铂电阻,那么就如5#楼所说通过ADC采样。(PT100的电路很常见,请上网搜索)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温度传感器,请参考他们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检测温度就行

温度传感器的选择是要根据:待测温度范围、精度、环境条件以及价格等因素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