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输出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14-03-10):
如题,一般光耦用作隔离,输入输出的供电电压不同,如何选择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可以使其性能达到最佳?

网友A:
自己看芯片资料,看那些图表,传输比啥的,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芯片资料,看那些图表,传输比啥的,讲的很详细。

呃,我先好好看看,有问题再请教:shutup: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参数 搜索了一下

"R2要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定,R2=48/Iout
R1需要查光耦的数据手册,确定电流传输比K后可以这样算
R1<(5-1.1)/Iout/Kmin
"
光耦隔离,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http://bbs.csdn.net/topics/300212546

请教光耦TLP521-4输出端的两根线间接1.8k电阻的作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76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参数 搜索了一下

"R2要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定,R2=48/Iout

谢谢,我来研究下

网友C:
看你那光耦资料,根据曲线算出来,或者先换个大电阻上去,测数据慢慢减少电阻,知道你觉得合适的阻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那光耦资料,根据曲线算出来,或者先换个大电阻上去,测数据慢慢减少电阻,知道你觉得合适的阻值就行 ...

这么麻烦: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那光耦资料,根据曲线算出来,或者先换个大电阻上去,测数据慢慢减少电阻,知道你觉得合适的阻值就行 ...

可以用仿真软件来代替实际操作么?买电阻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仿真软件来代替实际操作么?买电阻麻烦

不靠谱,而且我认为仿出来的阻值基本都是可以的,买电阻你都觉得麻烦,那我还是推荐你根据PDF来吧,而且文档应该会给你经典的电路以及阻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靠谱,而且我认为仿出来的阻值基本都是可以的,买电阻你都觉得麻烦,那我还是推荐你根据PDF来吧,而且文 ...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D:
从没想过“最佳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靠谱,而且我认为仿出来的阻值基本都是可以的,买电阻你都觉得麻烦,那我还是推荐你根据PDF来吧,而且文 ...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会对输入有相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参数 搜索了一下

"R2要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定,R2=48/Iout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会对输入有相移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会对输入有相移么?

和光耦的转换速度有关系

网友E:
学习了,高手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光耦的转换速度有关系

那如果要求不能有相移又需要强电隔离保护的话那怎么办呢?:funk: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要求不能有相移又需要强电隔离保护的话那怎么办呢?

任何器件都是有速度的,所以不存在你说的不能有相移。
想尽可能的使信号不延迟,就用高速光耦。

网友D:
看一个普通光耦tlp521的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器件都是有速度的,所以不存在你说的不能有相移。
想尽可能的使信号不延迟,就用高速光耦。 ...

嗯,原来是这样选型的,受教了:)

网友F:
一般的光耦隔离   你只要让你的光电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就OK了吧!一般电阻都不会很大,注意别烧坏管子就OK

网友G:
看手册,LED侧由电流决定,光电管侧则根据工作电压和需要的进入/退出饱和的时间共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个普通光耦tlp521的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紧急,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都需要VCC,一般都需要隔离的,请问用做隔离的DCDC芯片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手册,LED侧由电流决定,光电管侧则根据工作电压和需要的进入/退出饱和的时间共同决定。 ...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紧急,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都需要VCC,一般都需要隔离的,请问用做隔离的DCDC芯片如何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光耦的输出会对输入有相移么?

任何东西 的反应都有个速度反应的。总有延时,这要看你用的光耦的型号以及反应速度了。高速光耦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紧急,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都需要VCC,一般都需要隔离的,请问用做隔离的DCDC芯 ...

用电源模块0505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模块0505不就行了?

呃,有具体型号么?
是B0505S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有具体型号么?
是B0505S么?

b0505LS之类的。这个型号还是很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505LS之类的。这个型号还是很多的吧。

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紧急,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都需要VCC,一般都需要隔离的,请问用做隔离的DCDC芯片如何 ...

真正的隔离是指你的板子有两个地,两个不能通过磁珠和零欧姆电阻相连的地。使用共用一个电源和一个地都不算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隔离是指你的板子有两个地,两个不能通过磁珠和零欧姆电阻相连的地。使用共用一个电源和一个地都不 ...

对哦,那个地怎么隔离?0505可以把电源和地都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505LS之类的。这个型号还是很多的吧。

0505可以把电源和地都隔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0505可以把电源和地都隔离么?

那不然你以为呢?当然是隔离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然你以为呢?当然是隔离的啦

:L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哦,那个地怎么隔离?0505可以把电源和地都隔离么?

你说的0505我没用过,能告诉我具体的型号吗?需要隔离的地方一般都是两个电源,而且这两个电源一般都是安全接地,就是接大地。两个电源的电压和地没有电气性质上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0505我没用过,能告诉我具体的型号吗?需要隔离的地方一般都是两个电源,而且这两个电源一般都是安 ...

我搜到的是EA0505S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紧急,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都需要VCC,一般都需要隔离的,请问用做隔离的DCDC芯片如何 ...

去买隔离型DCDC模块,自制的话要变压器,小批量可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买隔离型DCDC模块,自制的话要变压器,小批量可不合算。

有没有耗电流很小的隔离模块呢?我用的是变压器,输出总电流本来就不高,要是接个DCDC(我自己找的EA0505),其他器件就没法工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耗电流很小的隔离模块呢?我用的是变压器,输出总电流本来就不高,要是接个DCDC(我自己找的EA0505) ...

隔离型DCDC也是开关电源,本身效率比线性电源高的多,而且,你不至于在设计时不留余量吧,那可是会出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型DCDC也是开关电源,本身效率比线性电源高的多,而且,你不至于在设计时不留余量吧,那可是会出事的 ...

原先是没有隔离的,现在是要往里面加,所以之前没有留很多余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先是没有隔离的,现在是要往里面加,所以之前没有留很多余量

引入DCDC的额外功耗很小,但即使不考虑该功耗,你的系统电源也必须留有余量,否则单电网电压的小幅波动就会造成系统罢 工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入DCDC的额外功耗很小,但即使不考虑该功耗,你的系统电源也必须留有余量,否则单电网电压的小幅波动就 ...

这个是有的,因为输出电压基本用于供电,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基本没影响,但是这个DCDC就不好说了,我搜的那个DCDC输出电流是20~200mA,这个有点太大了
还有就是这个电流为什么有范围?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代表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的,因为输出电压基本用于供电,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基本没影响,但是这个DCDC就不好说了,我搜的 ...

输出电流能力可不等于耗电量,二者完全无关。发电厂的机组往往是30万千瓦以上,带盏灯泡,难道说这灯泡就能发出几十万千瓦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流能力可不等于耗电量,二者完全无关。发电厂的机组往往是30万千瓦以上,带盏灯泡,难道说这灯泡就 ...

那耗电量怎么算?
还有就是这个输出电流能力为什么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只给一个最大值,小于20mA会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耗电量怎么算?

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率。

这个输出电流能力为什么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只给一个最大值,小于20mA会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电流能力为什么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只给一个最大值,小于20mA会怎么样 ...

得看具体内电路设计,通常是不能保证参数,诸如输出电压、纹波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得看具体内电路设计,通常是不能保证参数,诸如输出电压、纹波值等。

这么说的话电流还是得大于20mA才能正常工作了,那还得再考虑一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电流还是得大于20mA才能正常工作了,那还得再考虑一下了

可以选择的隔离型DCDC模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选择的隔离型DCDC模块很多。

可以推荐一些么?我可以考虑的是5V和 8V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一些么?我可以考虑的是5V和 8V的

这个自己去找吧,我不用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自己去找吧,我不用这些。

网友D:
国内的金升阳电源模块做的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到官网上搜搜。
能够申请到样片。

网友I:
产生相移,也是相对固定的时间。 软件补偿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多把概念搞清楚,隔离是看你需要多少隔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