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如图所示,这种情况怎么完成16位数据的写?

楼主(2014-03-10):
如题,

如图所示,比如,要对AD进行配置,根据时序写操作可知,前8位为命令字节,后八位是要写入的数据。  问题来了,假设对 DIN 写入0x20E0,二进制为0010 0000 1110 0000,其中前八位意思是对 地址为08h的寄存器进行写,后八位就是数据,

关键是这个寄存器是16位的,如图。

如果写两次,前八位的命令字节应该一样,第二次写入的八位的数据就会把第一次写的给覆盖掉。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个08寄存器时16位长,但是你每次写只能8位数据,你用的什么AD型号是什么,芯片资料应该会讲操作方式,光看这些还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个08寄存器时16位长,但是你每次写只能8位数据,你用的什么AD型号是什么,芯片资料应该会讲操 ...

用的是MAX11043

954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个08寄存器时16位长,但是你每次写只能8位数据,你用的什么AD型号是什么,芯片资料应该会讲操 ...

看了好多遍没发现操作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遍没发现操作方式

我看了下也没发现,现在你找到操作方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也没发现,现在你找到操作方式了吗

有个网友说,在片选未拉高之前,还可以继续往里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