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4-03-10):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复位电路,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低电平复位

网友A:
这好像是个上电复位电路
上电瞬间R11和R9都有电流通过,RST为高电平,Q1导通,然后电流流到GND,RST成为低电平
最后由于电容C6截断,RST恢复高电平不变了。
好像就是这样 求高手指导

网友B:
那个1n4148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个上电复位电路
上电瞬间R11和R9都有电流通过,RST为高电平,Q1导通,然后电流流到GND,RST成为低电 ...

再问一下,那个1N4148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饿

网友C:
1n4148是整流二极管,可以做检波、续流和小电流的整流作用

网友D:
4148是给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E:
4148是掉电时给电容快速放电的,
这个复位电路也有一个问题, 对电压的波动很敏感,这也是4148的功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148是掉电时给电容快速放电的,
这个复位电路也有一个问题, 对电压的波动很敏感,这也是4148的功劳。
...

请问这个二极管怎样给电容放电呢?劳烦讲解一下吧,非常感激!

网友E:
正常工作时,c6的极性是上+下-,
vcc降至0v时候,观察c6的放电回路走向,就很清楚了。